GHOST安装到99%无法完成,这盘怎么修

楼主(2007-11-26):
自己有个盘,又买了块好的电路板接上去
MHDD扫描没发现有坏道,但THDD扫表出先几个B
分区正常,格式正常
换了几张GHOST的光盘了,效果还是一样 总是到99%后就过不了,然后出现 546错误代码

怀疑是光盘光区问题,于是接了个好盘重新测试一下,完全能安装系统
请问对于那个刚接好的硬盘,怎么修

网友:
低格 重新分区 :( :( :( :( :( :( :(

网友:
为了下载更多资料,努力学习中,发贴支持.

网友:
什么型号的盘?

网友:
给硬盘充零试试,以前遇到过类似的硬盘,用DM充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你也试试运气。

网友:
是你的系统光盘的事吧,你系统盘坏了,或就是你的内存接触不好

网友:
给硬盘做一下快速擦除,再用MHDD检查一下。GHOST试一下。

网友:
学习中
期待答案!
个人认为是你的光盘问题

网友:
你换张安装版系统看看 有的硬盘 装GHOST就爱出问题!!

网友(2008-03-02):
还是硬盘的问题,这样的硬盘也许低格后重新分区就好了

网友:
用MHDD扫一下有没有坏区!没有就先format C:/u/q记得要加U参数!不行再低格也不迟!一步步查下去咯!

网友:
期待问题解决办法...................................

网友:
换个那种一步一步装的那盘...我上次装系统就是ghost到了98就重起,老装不上.后来用一步一步安装的那种就装上了。你试下

网友:
DM全盘清零后重新分区,基本可好,遇到过很多

网友:
还是低格吧.................

网友:
硬盘没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好好想一下。

网友:
还是硬盘的问题,这样的硬盘也许低格后重新分区就好

网友:
用MHDD的erase一遍再看看。。。。。。。。。

网友:
看看此光盘、好不好,在看看这个硬盘在前10G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这可能不是硬盘的问题,又可能是你的主板,光盘,光驱的问题。要不然你重新分区试一试

网友:
排除硬件故障 就试着用硬盘克隆撒

网友(2008-04-01):
有些主板是不能安装GHOST版的。如富士康915主板。

网友:
检查固件试试!!!!!!!!!!!!!!!!!!!

网友:
先进行低格,然后换个克隆版试试
应该可以,

网友:
换光驱可能是解决的途径。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换跟条子试一哈看
要不把硬盘换到别的机器上试一下

网友:
重见分区表。
:) :)

网友:
看来是硬盘问题哟,可能是固件不全哟功能不正常了

网友:
MHDD有无绿棕块,有少量几个也影响的.如果没有在清零或低级格式化.

网友:
光驱或系统光盘的事
你不要用GHOST盘安装,在安装盘的一步一步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