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6):
电源开关用数字万用表测它的俩个针脚都会叫是怎么 回事啊
电源

网友:
可不可以说一下,你是怎么测的?

网友:
我用数字万用表测它的俩个针脚看是那个接地了开始它俩只脚都接地

网友:
我用数字万用表测它的俩个针脚看是那个接地了,可是它俩只脚都接地.怎么会这样了?是不是电路短路了
还是怎么回事了?帮帮忙说说看怎么回事了

网友:
电源开关?哪里的电源开关?测量的时候有没有插上电源?

网友:
如果两个脚都接地 那肯就是短路了啊 你量本身不是接地的那个脚 他应该通过电阻和电容滤波 然后到I/O或是南桥

网友A:
LZ你说的是机箱电源开关吧?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意思,你是单独测量你的开关线还是在线测开关的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