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识别码问题!!!急

楼主(2007-11-26):
有一台P3的电脑插上诊断卡开机卡上显示26数字,但查了诊断卡带的说明书说是
读写8042的输入\输出端口,将为旋转式继续开始使全局数据作初始准备),这句话不明白到地是主板那一部分坏了,请各位老大指点!!!!!
电脑

网友:
是不是直接显示26,如果是的话,这个代码是无意义的.

网友:
刚开机的时候数字一直在变到最好就显示26了,然后电脑系统还没显示XP界面呢就死机了

网友:
你的卡太廉价了。26以后的代码显示不出来,其实26以后也没有必要管诊断卡的事了!

网友:
显示26应该是启动正常的,但为什么还没到XP界面就死机了呢,

网友:
散热问题,内存质量下降的问题,电源的问题。。。。。。都可以造成你说的现象的 !

网友:
哦,我知道了,谢谢张老师,,过后我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