隽星845主板,到硬盘引导系统就自动关机

楼主(2007-11-26):
隽星845主板,到硬盘引导系统就自动关机,是哪里问题?
硬盘

网友:
是关机还是重启啊,可能不是主板,而是系统或电源的问题。

网友:
可能不是主板,有可能是系统或电源的问题。

网友:
是关机,电源和系统都换了还是不行.内存也换了.

网友:
那 如果不是电源和系统的事 那你的CPU风扇怎么样啊 如果转数低会保护

网友:
你说的引导系统是不是到了,dos的第二屏了,然后才死的机是么 ,如果是那 你先刷一下bios,但是也是有可能是南桥的原因 ,先确保一下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哦打错了是到了二屏开始关机 ,嘿嘿

网友:
就是在出现滚动之前就关机了.换块主板一切正常.

网友:
如果配件都正常的话,就只换了主板的话,那就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个 I/O试一下吧;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