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8K800 跑29 25

楼主(2007-11-26):
磐英8K800 跑29 25
我查了下 29CMOS配置有效性的检查正在进行
25装入中断矢量正在进行或失灵
请问是什么意思?
配置
失灵

网友:
是NVIDIA的芯片组不,这种板跑25是可以显示,接上显示器看看

网友:
是 VIA的芯片组,显示器也插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8K800
一看就是VIA芯片,刷下BIOS

网友:
跑25,下网卡,下声卡,下1394,下。。。。所有板载设备

网友:
这种问题,很不好搞,BIOS、频率IC都有可能。

网友:
刷个BIOS试一试吧?不行的话就不好弄了

网友:
25.29注意BIOS的工作条件 然后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