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器,845的主板,死活找不到硬盘

楼主(2007-11-26):
联想机器,以前一直正常,突然检测不到硬盘了。845的主板,检测卡 代码走26,光驱能找到,也能从光盘启动,可就是死活找不到硬盘,IDE1,IDE2都调换过了,连接线 ,硬盘 也都换过了,诸位大虾,此种问题应该从那里维修呢?
这块板子我最后中关村去刷了一下BIOS,当时一切都正常了,也能进系统了。可回到家里之后,一装在机器上,新问题又出来了,能检测到硬盘,可进不去系统,最可气的是这次又找不到光驱了。。。。不知是不是我的芯片坏了
[
]
进不去系统

网友A:
kjlakldjkflajkldkfjljkla
dfakjldfklasdjklf;kl;asdkfkl;aslk;dflk;kl;as

网友:
如果你刷新BIOS后还是这样
应该是南桥烧了负责硬盘的部分
我的是带电拔光驱烧了
只认硬盘不认光驱

网友:
可以先放放电试试,如果不行再查IDE口,看中间是否有元件,一般是能南桥,有可能玩玩了

网友B:
有没有测IDE口的工作条件啊?
:)

网友:
有的品牌机板 不认从盘的 我也遇到过联想机不人硬盘的 不过把硬盘跳到主 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是的!!!!硬盘跳线帽可以分主与从!你看一下是不是跳线帽跳错了!
还有!你确认BIOS里的4个区域都刷新了吗?有的要刷新才能看到!

网友:
IED接口控制电路坏了,多数是南桥,你压一下南桥是不是虚焊了,北桥也试试,

网友:
:hug: :hug: :hug: :hug: :hug: :hug: :hug:

网友:
联想的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估计还是设置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