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翰视奇 19寸显示器 BIOS有显示,进系统黑屏

楼主(2007-11-26):
新买一批翰视奇 19寸液晶显示器,用了3个月。现在出现同一故障:开机自检可以显示。但到了 WinDows棋以后就黑屏。反复开关机就可以显示了。或者在开机自检的时候 按 DEL ,在BIOS设置可以显示的情况下停留3分钟以上在启动也可以正常显示了。这是翰视奇的通病(起码这批是)曾经发回北京保修,但效果不好。现在已经有7台出现同样的故障现象了! 应该是扫描板上的设计问题,请高手指点到底是哪不正常?虽然是保修但来回的运费和耽误的时间实在是耗不起呀
该死的“翰视奇”
Windows

网友:
呵呵!我没有遇到过,不过如果遇到应该可以查出原因的。前几天客户送来一台销售不到两个月的组装液晶(新屏),故障是有时开不了机,但在公司测试一切正常。来回跑了好几次,最好才把原因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