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g772f5问题

楼主(2007-11-26):
金长城g772f5,开始故障是行宽不可调,画面边缘抖动。拿去维修后,1024x768 60hz正常,但上85hz直接闪一下黑屏,电源指示灯熄灭,必须重新断电再开机方可以显示。想问问dx们,这个问题可能是什么地方没有修好?先谢谢了

网友:
是S校正管开路或S校正电容失容吧。。。。

网友:
金长城的痛病 有一个S校正电容失容

网友:
别忘了看看二次电路,可能那里元件会有不良@

网友:
谢谢高手们支招,明天在去找js,就这个问题,y的收了我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