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测试卡上的)

楼主(2007-11-26):
精英  755-M  复位针上无电压,cpu不工作(冰凉)如何继续查!

会员18583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检修复位电路,但是复位正常的前提是供电和时钟都正常.所以一步一步来,由易到难.

网友:
主板上是先电压---再时钟---后复位!!电压和时钟没有    就不可能会有复位的
你测下PCI   B面16脚看下有没有电压,再测下时钟芯片   有没有3.3V的电压!!

网友:
再测下PCI A面的15脚   有没有电压的话   就从15脚开始跑电路    一般与网卡相连的,除去网卡试下  再不行的话   查门电路         再不行南桥挂了
还有32.768MHZ晶振 也会导致主板没有复位!!具体查下!!!是什么引起的故障

网友:
CPU不工作,有可能是CPU供电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