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花屏,有人能帮帮我吗?

楼主(2007-11-26):
我的主板是华硕K8N的,显卡是迪兰9550黄金版,显卡已经使用了2年了,由于最近显卡声音很大,我拆下风扇清理了灰尘,但是装上后发现,一开机就花屏,进人桌面就死机。尝试了以下办法没有解决:
1、重新清理,并擦拭金手指,无效果。
2、重刷显卡biso,无效果。
3、AGP电压增加到1.6,可以进入系统,没有死机,但还是花屏。
4、显卡上无明显过热区域。
5、换一个TNT2显卡,无花屏出现。

请问有各位我下一部怎么做?

网友:
很可能是显存或GPU虚焊了,如果你没有专业的工具处理的话还是交专业维修机构修吧!否则很可能好显卡变花屏,花屏变点不亮!也就是传说中的"扩大故障"

网友:
看看显卡上面有没什么元件被你给刷掉了。太用力拆散热片有可能引起虚焊。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拿放大镜看看。因为我生活在小地方,找了一天,没有地方给我修.说没有那个技术.

网友:
这种现像可以肯定就是显存边上有一个电阻给搞悼了,一片显存没有起作用(就是这个样子)。老说核心显存虚焊的人不过是在骗分。那有那么多虚焊?(也不看看是怎么产生的,压坏核心倒是有可能)

网友:
多数虚焊了! :P

网友:
加焊一下显存吧。。。。。。。。。。。。。。。。。

网友:
发过来我帮你修!!!!!!!!!!!!!!!!!!!!!!1

网友:
测AD线是不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