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掌握跑电路方法??????????

楼主(2007-11-26):
在论坛上看到过发表跑电路内容,在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中也看到开机、复位、时钟线路,可是对于新手来说实在很难分清楚,通过看书本和在论坛上的吸取,只知道主板上粗的线是电路线,细的线是数据和信号线,可是要想分清各线路走向,那是跟那是一条线路,还真不好分清理顺(呵呵,是不是说的太乱了)例如:开机电路吧,看书上说,开机电路,是要按下机箱开关后,待机5V电源瞬间接地后通过二极管发给电源绿线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然后通过南桥(或I/O)就可发往主板各个部件所需电压后工作,现在假设开机电路出现故障,如何在主板上找出这段电路的走向,用万用表进行测量时,先测哪,接着再测哪(当然测电路上的元器件了,我的意思是主板上的电路线那么多,该如何分清啊?)
      总之,这方面的内容我还一时不好说清楚(呵呵才开始学),我的意思是:能不能给新手们一个较快非常捷径的辩别主板上各电路的走向和处理问题的好经验和诀窍(我在论坛上看到了这方面的内容,说是拿块主板,多看多练习,可是想我这样的新手,还真不知道乍看,看到的是都是密密麻麻的粗得粗,细如发丝的线)
     本人在上着班,很想学习主板维修,所在又是个小县城,咨询了几个电脑技校却没有维修主板内容,所以只好边上班边自学(本人对无线电不能说是一点不懂吧,但是却想个幼儿园的小孩,知之甚少),所以热切希望在咱们论坛上能快点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就是这个心理,呵呵!!!!!!!!!!!!!!!!!

网友:
掌握跑线路的方法,只能靠自己多练多跑多实践!!!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取决于你的自身条件的: 眼力!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 :) :) :)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好象没什么捷径吧?
跑的多了见的多了就知道,熟能生巧

网友:
我也正想学呢

我也是上班一族的,也是自学的,但跑电路没有头绪,知道六大电路,也大体知道原理,但真正跑起来还是不行啊,但说一千道 一万,技术活儿就得接触实际才行啊,谢谢了

网友:
想好好学还是找个师傅吧,这论坛高手就多,跑线路要多练习,想要捷径就是天天跑

网友:
要 想学好只能自己跑,不过要是能有哪位老师能搞张图解下就好了!

网友:
了解工作原理,了解芯片组相关,可以跑出一二

网友:
呵呵,看来只有亲自去探索了,可以说自己就是瞎子住拐,探一步是一步了,

网友:
到学校还不是靠自己,多跑,多练才会知道。拿到一张板也不可能线路一样的。也有差别的,不是拿到一张板就能知道它线路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就喜欢拿找几块主板来多练习 跑一下 ,跑多了大楷就 知道了 一些了

网友:
看着电路图跑,应该可以跑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