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992显示器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07-11-26):
一台P992 02年的,开机一切正常字符清晰锐利,过一会(时间不等,有时10分钟有时2小时)聚焦变差,字符变得越来越模糊,关闭显示器再打开又会正常,过一会字符再次变虚。本人不会打开修,大虾们看看有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
聚焦变差时,调行变上的旋扭,可以调整过来吗,不能的话就换包吧@

网友:
显像管的问题不用研究了

网友:
2楼3楼那么肯定啊,
有没有可能是动态聚集电路呢

网友:
我也怀疑是包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是特丽珑显像管常见的毛病,P992的机型高压包的损坏率极低,一般的类似故障都是显像管引起,和SONY最高端的F400是一样的情况所以不用费事了,99%显像管

网友A:
感谢楼上的朋友们发言。
以前使用正常,开机都有嗡的一声消磁声音,现在开机也正常。
回忆了一下,开始发生故障的时候好像机器里发出轻轻的“嗒”的一声,声音不大,也没注意,以后就开始这样了,这会是什么?
麻烦大虾给各方向,谢谢。显像管的估计就可以直接扔了吧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上的朋友们发言。
以前使用正常,开机都有嗡的一声消磁声音,现在开机也正常。
回忆了一下,开始发生故障的时候好像机器里发出轻轻的“嗒”的一声,声音不大,也没注意,以后就开始这样了,这会是什么? ...

哈哈楼主的发言还是蛮直接的,建议是扔不掉的,如果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打开机盖,确认是不是显像管内部发出的声音,在下不才也就七八年的维修经验,经手的SONY类显示器不知道有多少台,从来没有因为这类故障换高压包或者修复电路解决,如果想交点学费我可以给你提供原装的P992套料你试下谁的判断正确。
SONY 显示器包括其OEM的特别是二手机,感觉有几个特殊故障和显像管有关
1:开机时间长会有打火,随着打火显像管会模糊并闪一下(小部分是高压包或者周边电路)
2:开机正常或者开机严重模糊,过一会会严重模糊或者变清晰特别是关机马上开又正常,基本上都是显像管(从没有发现是高压包引起的)
3:用过多年的SONY显像管在灯丝加速级电压无异常的情况下其亮度多数越用越高
以上是个人愚见只针对SONY类显示器,欢迎大家丢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楼主的发言还是蛮直接的,建议是扔不掉的,

千里兄误会了,我打字懒了一下呵呵,原话应该是“如果是显像管的问题的话,估计显示器可以作废品扔掉了”,呵呵再次感谢,希望多多指教。
想了解下解决类似故障的可能性,我再去找人看看(自己不会呵呵)有没有维修的必要。

另外发出嗒的一声就在第一次出故障时一下,之后再出现故障时就没有什么异响了。有朋友说是“碰级”, 这?

网友:
刚开始清晰,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变模糊,这一般是包的问题,包使用时间长后绝缘层老化造成的。
如果是刚开始模糊,用一段时间后清晰,那是管座受潮漏电造成的。
如果是一开机就模糊,无论使用多长时间都一样,调整FOCUS无效,这可以检查动态聚焦和行场IC,还有视放IC。
还有一种情况是CRT的问题,内部聚焦极与地或其他极之间有漏电阻,造成聚焦极电压不足。
我今天就遇到一台,包换了,IC换了,还是模糊,动态聚焦变压器没有,数据也没有,所以不修了。

网友:
感谢lS的朋友,这个机器显示效果真的不错,和别人的LG还有三星19寸的相比强多了,字符犀利很清晰,19寸里面好显示器真不好找。就是不规律的这个问题郁闷。

网友:
一般刚开始清晰,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变模糊,这一般是包的问题,包使用时间长后绝缘层老化造成的。如果是刚开始模糊,用一段时间后清晰,那是管座受潮漏电造成的
呵呵~~~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