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用RST测试一DDR内存出现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7-11-26):
今天弄到一个128M的DDR内存(HY的颗粒),用RST测试,主板上已有一个128M的三星颗粒的内存,插上这个内存,检测,在开始检测时没有问题,到了最后发现显示这个内存的一个颗粒的一个位置有问题;这时我把好的那个拿掉,只插这一个内存,检测,全部通过;当时怀疑是插槽的原因,换了插槽,还是这样;怀疑是那个内存颗粒不兼容,换了一个HY颗粒的内存,现象依旧;最后把两个好的内存放上去是(一个是三星的颗粒一个是HY的颗粒),不用这个内存,测试没有问题。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内存颗粒

网友:
刚才换了一个主板,还是这样子,

网友:
把那个HY坏的内存条跑RST时间要久点,让它检测几个小时,可能坏的那颗就出来了,因为我猜你的主板可能是双通道,单条检测时它达不到双通道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