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参数!入门学习一下!!

楼主(2007-11-26):
(一)标称阻值:是指电位器上标注的电阻值,它等于电阻体两个固定端之间的电阻值。其单位有欧姆(Ω),千欧(KΩ),兆欧(MΩ)

(二)额定功率:是指电位器在交流或直流电路中,在规定的大气压下和产品标准规定的温度下,长期连续正常工作时所允许消耗的最大功率。

    一般为0.1W,0.25W,0.5W,1W,1.6W,2W,3W,5W,10W,16W,25W等。

(三)阻值变化规律:是指电阻值随滑动接触点旋转角度或滑动行程之间的变化关系。

    1.直线式电位器(用“A”表示):其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均匀,单位长度的阻值大致相等,电阻值的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成直线关系,多用于分压;

    2.对数式电位器(用“B”表示):其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不均匀,刚开始转动时,阻值的变化较小;转动角度增大时,阻值的变化较大。阻值的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成指数关系,多用于音量控制;

    3.反转对数式电位器(用“C”表示):其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不均匀,刚开始转动时,阻值的变化很大;转动角度增大时,阻值的变化较小。阻值的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成对数关系,多用于音量控制。

(四)最大工作电压(又称额定工作电压):是指电位器在规定的条件下,能长期可靠地工作时所允许承受的最高工作电压。电位器的实际工作电压应小于额定电压。

(五)分辨率:是指电位器的阻值连续变化时,其阻值变化量与输出电压的比值。
非线绕电位器的分辨率较线绕电位器的分辨率要高。

(六)动噪声:是指电位器在外加电压作用下,其动触点在电阻体上滑动时产生的电噪声。该噪声的大小与转轴速度、接触点和电阻体之间的接触电阻、动触点的数目、电阻体电阻率的不均匀变化及外加的电压大小等有关。

(一)按电阻体材料分类:

    1.线绕电位器:它的电阻体是用电阻丝绕在涂有绝缘材料的金属或非金属板上制成的。它又可分为通用、精密、大功率、预调试线绕电位器—型号为WX;

    2.非线绕电位器:可分为实心电位器、膜式电位器。
     实心电位器:它又可分为 ①有机合成—WS,②无机合成—WN,③导电塑料—WD;
膜式电位器:它又可分为 ①碳膜电位器—WT, ②金属膜电位器—WJ。

(二)按调节方式分类: ①旋转式, ②推拉式,③直滑式电位器

(三)按电阻值变化规律分类:①直线式,②指数式,③对数式

(四)按结构特点分类:单圈,多圈,单联,双联,多联,抽头式,带开关,锁紧型,非锁紧型,贴片式电位器;

(五)按驱动方式不同分类:①手动调节电位器,②电动调节电位器。

(六)其它分类方式:①普通,②磁敏,③光敏,④电子,⑤步进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