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判断显示屏有不有问题?

楼主(2007-11-26):
我对显示器不太懂,希望各位懂显示器的朋友根据我描述的现象,能不能大概知道显示屏有不有问题?

          1. 上电电源开关键指示灯就亮,且不能够按开关键关机.
          2. 开关键指示灯和显示屏灯管亮-----灭不断地进行(也就是亮一下就灭,灭了又马上亮,这样不断变化).
          3. 接上主机和不接上主机一样,都是黑屏,只是在屏中间到右边有两根白色的细横线.
               其它的我说不上什么了,就是想知道这个屏大概还能不能够有救?

网友:
检查下这个显示器的电源部分,看输出电压是否稳定正常

网友:
主板或者是高压条的原因。。。。。。。。。。。。。。。。

网友:
可能是场扫描电路坏了 保护性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