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7“为什么一加电就开机哪里坏了???

楼主(2007-11-26):
明机的主板还有屏亮度不够我把控制亮度的电煮换小了,有一点看过去。
主板
DELL

网友:
正常,记不清楚了,好象是哪个监控还什么的问题!!
今天看见维修部N多DELL的主板都是一加电就开机的/.

网友:
显示器都具有状态记忆功能,记忆上次关机或断电的状态。

网友:
屏暗亮度调不上,面板上的按键不管用,按键已经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