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的可调电阻要注意

楼主(2007-11-26):
遇到电源有问题一定看可调电阻他的故障率是最大的

网友:
可调电阻是用来调整脉宽的,可以通过脉宽变化来改变输出电压,不过是在小范围内。在维修中,可调电位器最最容易坏的,表面层氧化,造成接触不良而导致电源不能正常工作。所以一般在出厂时,电位器都是加胶固定的。

网友:
那样是为了它不会有偏移,改便了参数!导致电源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维修电源我一般不考虑可调电位器的问题,特别是使用5年以内的机子。

网友:
我也没修到几个电位器坏的。 记忆中有一个显示器电源部分电位器坏的。

网友:
值得注意

网友:
那是
只有一点点
问题不太
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