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sb3.3v

楼主(2007-11-26):
一块845e的,南桥是大芯片,应是801db了,
故障,不触发,
      板子到手的时候cpu旁边的一个mos管下面的pcb已经被焊的脱皮了,(和我当初那个一样,哈哈)旁边还有一个空位,把原来那个拿掉,在旁边放个好的上去,上电,不触发.打atx二级值也都正常,查sb3.3v,没有,换个1117,pci上有了,1117的中间脚也有电压了.但是南桥那旁边一圈还是只有左边的两个5v直接通入.下面我该怎么做?那位好人帮下

网友:
“但是南桥那旁边一圈还是只有左边的两个5v直接通入”没看明白
不触发的板就查3.3VSB,PWR排针高电平,电池3V,32.768起振以及CMOS跳线高电平

网友:
有挨着两个贴片电容的一端直接进南桥的,我查了一个好的扳子也有这样的,不过那只有一个,南桥旁边除了那两个5v的就没有其他电压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