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0集中问题讨论

楼主(2007-11-26):
修了这么长时间的显卡我发现9550是最不好修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

最近又搞了十几片总有几片花屏修不好我换了全部颗粒 核心加焊 测量地址

数据线 电容全换 BIOS也换了就是不好 故障依旧 还都是小花

一般是2D没问题 3D花频 进系统的时候虚线小花

各位有没有什么心得和其他问题来一起探讨探讨!!!

网友:
可否考虑更换BGA??BGA会影响3D测试和Windows测试的.

网友:
我就拿了快9550去修,修了好几次,都没搞定,后来BGA加焊,问题解决了

网友:
加焊我做了的,
没有效果,
做bga可以考虑,
但是我这边量太大了全做要死人,
看有没有排除bga方面其他问题

网友:
安装不上驱动程序一般是BGA虚焊或者核心损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换核心吧,9550就爱坏那玩意儿。。

网友:
应该是GPU的问题,我这也扔了好多,没钢网没去换过。5700也有很多同样的问题

网友:
修到头大了。。。 修不好。

下一步可以考虑 颗粒的供电滤波问题,第一脚和第三脚的帖片。

网友:
我来发几张图,这种卡修起来,确实头疼。

今天修到一个 本来提示MDB024,25。。。31 错误,换颗粒后,出现MDA0,1,2,3,4,5,6,7。。。

还有如下图中的,一检测就出现的这种错误,基本无法修复。

网友:
我有块9550的也是花屏,多焊了几次,越焊越花了

网友:
9550显卡2D没问题 3D花频的话就用  ROMEDIT ATI降一下频就OK了

网友:
学习 中
!~~~~~~~~~~~~
~~~~~~~~~~~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如果是下花的话问题肯定出在这里·!
或者显卡AGP倒数1脚或者2脚相连的贴片出电容的问题!

网友:
有块x550显卡,花屏,有时运行3D,黑屏,按压核心后有时显示正常,运行3D也没问题,应该是GPU虚焊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GPU吧,基本上就是虚焊的问题

网友:
估计与电路的设计有关系!!!!要不然做了那么多的维护也不能解决呢!!

网友:
这绝对是GPU的结构问题,这样设计不好,中间突出,散热片只接触到中间这一点,运行发热后就容易变形,中间下陷,四周上突,这样一来就会造成虚焊或者GPU变形后坏掉....除非换GPU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加焊后不久还是会有老故障的.

网友:
BGA左上角和右上角的那几个小电阻测量过了吗???除了测量这几个小电阻的阻值外,还要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输入输出的.

也可以把板后BIOS IC旁的多脚IC更换成它的可替换料.

网友:
9550 9600 等一般都是核芯坏多,我这野有十多张都是这样的

网友:
!!!!!!!学习中希望大家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