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用电池死机!!

楼主(2007-11-27):
求教各位:
1台IBM T40 用适配器供电开机一切正常,单用电池供电进系统后约15秒钟左右就
死机
,已更换过电池供电电路2只MOS管,换过H8等,也查过死机后各路电压都正常,哪位高手遇到过,请指点下,谢谢!!
电池

网友:
有几种可能:
1,cpu供电不足
2,内存供电不足
3,显卡供电不足或者引脚虚焊
4,电池里面的充放电保护电板有短路,可能会涉及到主板上的充放电电路,两者都要检测
其他的我就不大清楚了
[
]

网友:
还是供电电路的问题
细查一下
虚焊可能大 也可能是电容滤波不好
造成供电不良

网友:
有点是肯定的,楼主说用适配器一切正常,也就是说除了放电部分外,其它的供电应该是没问题了,问题会不会是在放电电路上电压不够呢,还是你的电池本身有问题呢?有条件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大家来解决啊,谢谢分享

网友:
找出问题了没有啊?
告诉我根本原因哦

网友:
先换电池,若不是电池问题就只有修主板了..

网友:
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换块电池试一下,前几天我一个朋友的机器是SOTEC 的,毛病和你的一样,我重新换块电池,故障解决,我想电池的供电电路有问题,如果换电池还不行的话,只有修板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估计是ACPI那个方面的事了....适配器用就好好的.电池我估计也没事,你不信换个本本试试

网友:
我想应该电池的供电电路出问题了,楼主说用适配器正常

网友:
一直没解决,已更换过电池供电电路2只MOS管\换过3806\换过电池\换过H8等,也查过死机后各路电压都正常.

网友:
个人意见
1,一般可以肯定是电池重放电电路问题,你看电池放电电压是不是偏低(查电池到主供电),或有部分逐渐偏低的现象
要是开始好的过下就出现死机的话估计是,漏电现象,给南桥加焊下。
2,信号由于部分电容不稳定导致。(南桥边上电容为多)

网友(2008-01-16):
你可以看看:1V 和1.8V先输出电压有没有问题;最好是用示波器看.它的波形正不正常;我修过这样的问题;1V后的升压电容坏了.你可将他换了就好.如果还不行你就连控制芯片max1845一块换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