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T40 使用中经常黑屏 为什么?

楼主(2007-11-27):
我的本本,在使用中经常出现黑屏,机子在运行,可以听到歌曲,还可以在网络中找到访问,重起有时能进,有时进不了,进去后很快又会黑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该怎么修啊?
黑屏

网友:
我想楼主你就是知道毛病,你也不会去修理的,建议你还是去维修店去修理,这是高压板的问题,要是你有这样的技术可以打开笔记本,高压板换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那应该是屏的问题,换屏线试试看,灯管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不是传说中的T40显卡BGA虚焊吗?
小黑论坛上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网友:
听取大家多多建议。 虚焊的比较多点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在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应该跟INVERTER的关系不大,这种问题有两种情况:
1,更新显卡驱动
2,显卡 BGA虚焊

网友:
从重起有时能进,有时进不了 就可以判断显卡虚焊可 要做BGA的

网友:
T40显卡虚焊的现象的确很多,但楼主的确是进系统黑屏,且还有声音,网络还能使用。
建议楼主先外接彩显看看,先区分主机或屏的故障

网友:
支持楼上的意见先外接CRT看看能不能亮机,要是不行就是显卡了,要是能亮的话那就是屏线或是屏本身了,要是高压板和灯管坏了,屏上还是可以看到图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