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来请教关于848p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07-11-27):
请问各位   478的cpu  主供电0.98  时钟0.4   参考电压0.77  复位无   来个图看得清楚些

网友:
楼主去新手区吧,里面有这方面的介绍,上面没CPU的供电时,非得有CPU或者假负载,不然就不能测出呀,

网友:
一、查RST排针电压是否3V以上,没有追线逐个排除问题原件
二、PG灰线入手

网友:
有没问题  查过了   我上的就是假负载。。。。

网友:
在这之前agp供电有问题  换了电容 15n03h  好了

网友:
先看供电,时钟。正常吧,再修一下复位电路

网友:
供电不正常  正常的是1.3左右。。。。。。

网友:
我也遇到过CPU 上假负载电压等于0.96V 不知道和解,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采用VRM10.规范的PWM芯片
上VRM9.0的假负载
VCORE输出只有0.9

网友:
最后有没有修好呀?~~~~~~~~~~~~~~期待结果!

网友:
没修好  还在苦恼  另一块供电1.3  正常  我觉得可能是io有问题  因为pg也是0.98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板子,cpu的供电只有0.9左右,量了vid125是H(应该是L就对了),vid2是H,不知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要吸~~~~我打算换供电ic~~~~~~~~~~~

网友:
我也有几块同样的问题,用的是ISL6556BCB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