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上普显示器的故障,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7-11-27):
今天接到一19的上普显示器,球面,出现了图像在高分下,满屏横向干扰线,不规律,在低分时,图像正常,但,图像从中间分开,本应在左边的图像跑到了屏幕的右边,本该在右边的图像跑到了左边,且有一条竖黑道,
调节显示器的行相位调整器,无反应,确定电位器是好的,对比度无反应,

大家帮忙分析下,小弟无头绪中@@@

网友:
有干扰线,先看看行供电滤波电容有没有失容的。

网友:
后视放是SONY- 508A04K
行供电滤波,250/47  都换过了@

网友:
查cpu.场ic.试一下!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行同步电路,行排泄振荡电路,AF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