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磁电阻不发热

楼主(2007-11-27):
一台十四的显示器,消磁电阻坏了,换上一个消磁电阻之后发现通电后电阻跟本就不发热,电阻是好的,是继电器坏了吗?

网友:
继电器极少有坏的,查它的控制电路,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现再是屏幕上周围全是花的,只有中间是好的.感觉好像是消磁线圈被磁化了.

网友:
用消磁器啊,还可以把消磁线圈当作废铜卖了 --------------论坛里就有过这样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