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嘉主板开关机问题处理

楼主(2007-11-27):
客户一老板,HJ-815EPT,最近反复出现: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有时点得亮,但CPU没有工作;有时开机用一阵又关不了机。抱到我处碰巧都得行,他于是抱回去,如此这般,搞了3-4次,最后我都不好意思了。于是下下来检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发现他的时间在WINDOWS下要慢几小时,我记得前次在我处我还较对过的。打了下电池3V正常。?于是焊了背后的电池插座。上回去,还是这样?
郁闷!我想以前曾给一客户换个晶振就解决不能开机问题,死马当活马医,下下来换个晶振上去,OK,开关机正常了。希望这些能给大家借鉴下

网友:
典型的晶振内部问题,这样的问题,只能去判断,别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对新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教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主板上好几个 晶振啊    你换的哪一个啊    麻烦你跟我说一下  我不知道   我是线上

网友:
水桶晶振,负责开机起震的,其实我们在修主板的时候要安装一定的思路,要不拿到坏主板都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动手,看故障,象楼主的主板能点亮,说明别的地方没有什么问题,就重点检测开机部分了。

网友:
遇到时间变快或慢,首先就考虑实时晶振。。

网友:
楼上的大师说的很有道理,我记住了,谢谢啦

网友:
一般时间不正常就是实时晶振的问题  或者是也实时晶振相连的电容的问题!!注意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检查这里!

网友:
学习啊,学习,不断的学习。。。。。。。。。。。。。。。

网友:
时间慢肯定就是晶振的问题了啊

网友:
学习,多发帖子希望大家多互相帮助

网友:
LZ是不是说换的是时种芯片的那个晶振          .

网友:
非也,是南桥旁的水桶晶振,你仔细瞧下主板吧,会看得到的

网友:
有空来看看,又学一学,

网友:
又学了一招。。。。 。。。。。。。。。。。。。。

网友:
时间------晶振------,过去为什么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