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3VSB的SB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7-11-27):
求助!Lan的供电需要3VSB,哪里可以提供啊!?这里SB是什么意思啊!?Lan有一个唤醒的信号必须要连到南桥里,这个信号一般叫什么啊!?
[
]
求助

网友:
你先说清楚问题可以吗? 5VSB的SB是那的?

网友:
SB是待机电压 !!
建议你多去新手区看看

网友:
5VSB由ATX电源提供的待机电压,然后通过主板上的电子电路多级转换得到3VSB,1V8SB,1V5SB,!V2SB等待机电压,电压分别为3.3V,1.8V,1.5V,1.2V等。

网友:
张先生说生好或.真是十分的专业呢.谢谢了,

网友:
就是待机电压,具体英语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
SB = standby
ACPI有以下几种模式:
S0 正常。
S1 CPU停止工作。
S2 CPU关闭。
S3 除了内存外的部件都停止工作。
S4 内存信息写入硬盘,所有部件停止工作。
S5 关闭。
CMOS中大多有一个[Power Savings]选项,可选[Maximum Battery Life]或[Maximum Performance](默认)等。
设置节能选项时,主要设置由[idle Mode](空闲)进入[Standby Mode](待命)的[Standby Timeout]的时间和由[Standby Mode]进入[Suspend Mode]的[Suspend Timeout](休眠)的时间。
[
]

网友:
就是待机电压,我记得好多地方都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