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液晶 LC552 开机闪一下就无电源了(已解决)

楼主(2007-11-27):
COMPAQ液晶 LC552 开机只亮一下就关机了  而且要开机的话得拔掉电源重新插上才行 我拔掉高呀板 开机就不会再关机了  测得主板对高呀板的供电是 3组都是-12V 一组7.6V左右 还有一组地 我换高呀条根本就开不了机 请各位指教

------------------------------------------------------------------------------------------------------

   检查主板,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最后用电源12V接入,就不会关机了。。。。原来是适配器的问题。。。
    害我改了2块高压板。。。。极度郁闷

网友:
电源负载短路,你已经查出短路的部位,下面只要查出短路的元件就OK了。

网友:
电源负载短路?   费解   你的意思是说和高压板没关系了. 可是没插高呀板的话 接信号还能看见很暗屏幕显示    请教

网友:
刚才重新带换了个高压条 结果  还是 闪一下  就关机了  检测电源板哟 ~~

网友:
看一次电源正常吗?还有就是灯管和灯管线是否漏电。

网友:
电源负载就包括驱动板和高压板板,对于是否短路,可以静态测量或分割排除。

网友:
怎么解决的,可以说一下吗,说出来才有意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