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日立串口80G硬盘 把电源的插反了 烧了板子

楼主(2007-11-27):
求助 一日立串口80G硬盘 把电源的 插口插反了 硬盘不转了 怀疑是驱动电机的伺服芯片烧了 没有件 请教可不可以买一个同样的型号硬盘把电路板兑换一下 因里面有相当重要的资料 需要拷贝 日立用同型号的电路板 可以正常使用吗
芯片

网友:
插反导致12V进5V,估计现在5V对地已经短路,最大可能就是5V保护二极管击穿

网友:
找个修硬盘给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