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800标版AGP花屏

楼主(2007-11-27):
以前曾经把8管刷到16管,用了一年半花屏.故障现象:开机就花,系统选择画面全花,模糊一片.(XP,2000我都装了)然后可以进系统,花纹是竖的,很想汽车的轮胎印,10条左右.请问这会是什么故障?
求助

网友:
刷回来看看,不行就可能有颗粒坏了。或GPU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就那么几个
就看你的维修工艺怎么样了

网友:
唉,经常到论坛看看,本以为自己应该还行,真找到这么个坏的就无从下手了~~~~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能把8管刷成16的..请教怎么刷的..教兄弟.QQ279340998

网友:
不是我刷的,是别人的,送我做研究用

网友:
建议先还原到8管再给主心片一个压力看看花纹是不是会出现变化
要是出现变动的话估计是虚焊问题比较多!
能成像估计三基色和供电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