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亚的猫高手来解决一下问题

楼主(2007-11-27):
如果说维修价值来说,可能修这块猫是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但是,如果我们是从研究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有价值的!

再则这个是自己用的东西,能修就修的原则.不要浪费每次学习的机会!

我要看这块猫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1117"的管.

这块猫的表现是有的时候可以用,有的时候又不能用,不能用的时候表现为LED灯乱闪,有点像跑马灯!

有一天偶无意用金属扫了一下图上标的位置,它又正常了!

请高手来诊断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有一个问是:
HST-160D
GROUPTEK

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
有虚焊的可能!

网友:
张先生说的可能,我认为还有一种可能,静电.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是虚焊]
应该是很肯定的。我都用热风枪吹好过二个这样的猫

网友:
有一个问是:
HST-160D
GROUPTEK

这个东东好像是用来滤波的,还有集成有变压器

网友: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东东呀?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

不 好意思上面的是偶发错了!

我想发的是下图

网友:
楼上是什么意思?这似乎应该是370的CPU座子,能否把意思说明白一点?

网友:
张先生,370的CPU座子的图是发错了,偶是想发那个1117管子的图,这个是在这个ADSL中的!

网友:
先补焊一下

看看晶振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个1117是个3.3V的调压管

网友:
1117肯定是3.3V的稳压管
你的MODE肯定可以搞定了

网友:
是虚焊了吧,一般吹一下应该就好了哦

网友:
是啊,是1117调压管啊,你怎么乱发啊,一会是MODEM一会是CUP呢

网友:
赶紧焊一下就可以了,1117到处都用,没有什么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