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分析DDR2 是哪一面的IC有问题

楼主(2007-11-27):
用$586.00买的R.S.T软件测试DD2 667的结果,不过我们生产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看是正面还是反面请达人指教.谢谢.

网友:
补充,内存条是DDR2 667 1G  的双面内存条 16颗芯片

网友:
花了这么多钱,应该找客服解决问题。坛子里多数人用的是UX版,好像是不能测DDr2

网友:
检测DDR2 还是没有见过的呢!关于定位 跟DDR的RST 相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