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上负载输出电压偏低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7-11-27):
一台菲利浦107F5显示器,在上负载时整体输出电压偏低,431一脚电压为7.1v另一脚为1.6V断开行供电后电压有所是升,再断开末级视放供电后这两路电压恢复正常,431电压也恢复正常,但其它几路电压还是不变,只有把其它几路逐个断开,只要断开后就恢复正常,一联上电压就马上降低,请教各位该如何解决?

网友:
..........还是要从稳压环路入手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