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接信号就闪屏 不接就OK

楼主(2007-11-27):
一个LG LB700G液晶 接信号就闪屏 不接就不闪 就好像大芯片不工作一样的闪 高压的开关信号一断一断的 但主板的供电没问题 电容全都换过12v和5V都正常 接信号让它闪个五分钟左右 就稳定下来了 不闪了.... 第一次见过还要热机的液晶... 不接信号线 那个没信号的图标飘来飘去正常的要死!!!

求救高手这是什么问题? 不会是MCU的那个芯片有问题吧? 大芯片坏? 还是VGA接口IC坏?

网友:
闪?是屏像晃动,还是灯闪?

网友:
是黑屏 一两秒后又开机  就像主板突然没电一样 但供电正常的  不断重启 但没接按键板

网友:
应当是主控板的故障吧 :o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MCU的问题,先刷一下程序,如果刷不进去,那就是MC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