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GP的AD线阻值

楼主(2007-11-27):
请教一下,关于AGP的AD线阻值的问题,如果是有两三条AD线阻值为无穷大,那应该是哪里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各位大虾来指教一下哦

网友:
北桥有问题吧
仔细测测

网友:
北桥虚焊

网友:
肯定北桥空焊引起的,最好在仔细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