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11-27):
我是个新手,想问个问题,华擎p4i45gv主板 不插cpu的时候 开机2秒就断电了, 插cpu不断电,但是诊断卡显示的ff 我换过cpu了 还是ff,不知道怎么解决啊!!主板诊断卡上面+5伏的灯不亮。。是什么原因啊!!!
[
]
主板诊断卡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
最种主板最爱坏BIOS,刷一个看看!还有就是内存供电,北桥显卡的供电

网友:
南北桥通迅电压有没有,没有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刷BIOS先试试
,在考虑I/O

网友:
不要在这里问了,去新手区吧,小心版主发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