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板的困惑(已解决)

楼主(2007-11-27):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天逸200的本本,故障是暗屏。折开一看高压板烧了。没得说的换啊.
进个块通用的19V的高压板,一看有5针,而原来的只有4针,改啊!
  测主板上的接口,一端供电,接地,亮度控制,那不用说还有一个说是显卡信号了。于是把
供电接上,地线也连好,后拿万用表的红笔去触另外的三个针,可是灯管一点反应也没有?
不会啊,应该触上显卡信号针就会亮的啊。怎么会没有用呢?于是把那块高压板好好看了看,
发现那高压板上的5个针中有一个上面标示着“ON/OFF“,难道是开关?有什么作用呢?
那它的工作电压要接多少伏呢?
  希望大虾们来指点指点。
(是一台联想天逸200的本本,高压板电压19V)

正如大家所说,这是个开启信号针,我将它与亮度控制线连在一起直接与屏线上的控制线接上就可以了.只是亮度不受控了,面且在电脑不关电源时不会黑屏一直都是白屏.没有办法了,只好这样先用了.呵呵.

网友:
好象就是起开关作用吧,他是连两个三极管再连8脚5100的VCC

网友:
上面标示着“ON/OFF,一般是3.3V,开机测量一下

网友:
这个是高压板上的ON/OFF,现在是灯管不亮.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
一般是高电平是开。3.3V

网友:
这个是高压板的触发脚,也就是起动信号。你可以先开机查找原高压板的触发信号线,方法:开机正常后一根根的去量它,然后按动屏的开关,当量到在你按屏幕开关时电压有变化的那一根就是触发信号线,用那根线直接接ON/OFF就可以了。
或是直接给高压板的ON/OFF接个5V就可以了。

网友:
on/off一般是通过电阻或电容接三极管,亮度控制(adj)一般是通过电阻或电容接芯片

网友:
和液晶的一样的!电源.接地.控制.....

网友:
这个好象要接显卡控制信号,要不就会出现开机就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