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声卡做示波器/万用表(再贡穷人两礼)

楼主(2007-11-27):
这个东东可能用在维修电脑比较实用一些!!!
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频率计,万用表

     声卡是个人电脑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A/D,D/A卡,本软件充分利用了这一功能。本软件实现了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频率计,万用表的功能,在音频范围内可完全替代上述仪器。这并不是仿真软件,而是实用的工具,这些虚拟仪器可以很好的工作。最简单的应用只需要两根电缆,一根输入,一根输出。

    本软件利用声卡进行采样和输出,软件能否正常工作与声卡的正确设置紧密相关。声卡的工作方式是44100HZ,16bit,双声道双工,大多数声卡都支持这一标准。
各部分的使用:
所有的虚拟仪器都做在一个面板上,操作是很简单直观的。

重要声明:
  如果你没有一定电路基础,请不要使用本软件。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损坏声卡甚至电脑。对造成的一切后果,作者不负责。

测试电缆的制作:
   需要两个3.5的立体声插头,并将两段三芯屏蔽线接上,另一端可接上鱼夹,如果要求不高可直接使用耳机线。

网友:
這是OK的 也可以用PC 喇叭來替代

也可以用PC 喇叭來替代

原理也是相同喔

网友:
不知测出来的数据准不准确!

不知测出来的数据准不准确!

网友:
不知道行不行可靠吗

网友:
没什么作用....................

网友: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刚在网上看到用硬盘改成示波器的,又在这里看到了用声卡改装示波器的.真是天下之大,牛人不少呀.
但是晶振分频,高频头可以降频,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信号也变频一下,让俺20M的示波器可以测100M的信号呢?

是不是插上两根线就可以了呢,线外边接上控针? 如果可以的话,楼主能否上传个制作的图片?同时想问一下,这样的示波器能有多少的带宽呢?可以测主板上什么样的信号呢?

网友:
楼主的提法意义不大,主板上时钟频率高啊,你这个……

网友:
这是用来玩一玩,拿回修理东西是不可,现在二手市场视波器价格很低,买个不用费时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