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验,ECS K8M890M-M通病

楼主(2007-11-27):
今天,接到精英K8M890M-M五块,问题是进系统断电,蓝屏,重启数次,可进系统, 不知从何下手,只好刷了BIOS,全好!

网友:
不是想否定楼主的经验,但还是想说一下我的看法。

是刷BIOS刷好的还是重新插拔BIOS插好的这个问题我一直有疑问。我一直在想可能有一部分是插拔好的,可能是因为接触的问题,以前也遇到过插拔好的。

网友:
这不应该是刷BIOS的1问题哦 接触不好引起的吧

网友:
支持二楼说法,第一次听说BIOS坏会断电,蓝屏

网友:
是重刷BIOS好的,有的没动过,因为编程器不支持BIOS心片,直接在DOS下面刷的!

网友:
我也想不通,可事实就是好了!客户反应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总之就是进不了系统,我见到的是断电的现象!

网友:
学习一下,说不定哪天也遇到这型号这故障的板子
先给BIOS引脚"除锈",不行就刷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同样的故障现象   我试刷一下

网友(2008-01-02):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跟楼主说的是一样的问题,我刷了一下就可以了,可就是没有声音,声卡驱动也是安装正确的,请哪位高手再指点一下,把声音整出来

网友:
我昨天出有一块这样的板子,后来刷了BIOS好了,郁闷

网友:
好贴,跟一下,谢谢分享,
我是新手,大家多多关照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BIOS问题蓝屏现在象肯定是有的。这点不可否认的·我修过IBM机器的主板好多是这样!

网友:
5块都有问题 估计硬的问题可能性不大吧 难道都有接触的问题?

网友:
好贴,跟一下,谢谢分享,
我是新手,大家多多关照

修不来主板 -2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我对这片板很感兴趣。我现在人在外地,谁知道这块板用的是什么I/O和电源IC。还有MOS  麻烦告诉我一下。。

网友:
呵呵!早就见过了哟!BIOS 不对是会断电哟!蓝屏的!

网友:
又跟LZ学了招.  下次遇见了就写BIOS.谢谢分享!!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