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徒弟菜修死机故障一例

楼主(2007-11-28):
一片绿色板
貌似磐正之类的
我没注意看
故障:
内存脚有烧毁 更换内存后可以亮机,安装系统过程中死机(因为不是我接的,具体不是很清楚~)
处理:
最开始是发现硬盘大量坏道,处理后重新连接到主板上安装还是不能完成,
多次测试后未果,于是让徒弟测量主板各测试点的电压,
徒弟告诉我内存供电偏低,我问多少,回答:“1.2V” 1.2V还能亮机?直接回答换VDD供电管
一会我见徒弟给主板通电,我又问电压多少?回答:1.3V,我KAO,我问:“你测的哪里?”
答曰:“一脚啊” 郁闷~我什么时候说过1脚是内存供电了 ~
于是乎让他上论坛看新手区的帖子 当然是后话了~
直接上电测试安装系统 居然GHOST过去了~ 安装都没有问题~

个人分析应该是内存插反造成了内存槽烧毁并烧毁了内存的金手指,同时也损伤了VDD的MOS管,造成了带载能力下降~
对于蓝屏死机故障,内存供电便宜是个很常见的问题,一般如果CMOS里可以设置的话 可以尝试提高一定的电压来提供稳定性~

网友:
呵呵,人家是你徒弟嘛。。。。。。。。。。。

网友:
楼主说的内存插反是不可能吧,因为内存插反是插不进去的

网友:
楼上,这你就不知道了,有多少人内存插反的哦!本人见过不下几十例,不可能的事情到有些人的手里绝对可能。

网友A:
徒弟 没 被猛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徒弟 没 被猛吊吧

如果不吊他我还是十三吗?
狠狠的吊,然后让他自己去论坛里看~

网友:
弱弱的告诉大家

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夜晚偶一边和客户说话一一边插内存结果也插反了

而且没有遇到什么阻力的插反了

网友:
内存插反了80%都烧内存.我自己都犯了好几次,主要是不注意,所以以后就注意了.

网友:
不仅内存能插反,20针电源口,D口等都有插反的。你相信不?

虽然有防呆设计,但还是有能人的!

网友:
挺反的见多了
牛人太多了
CPU被强插的,断针的,
硬盘电源插反,数据线插反多了去了
我的板子就被一个菜鸟插反,结果把供电管烧了
那时本人还不是很懂,让人换了一个收了50
USB接口,指的是板上针用线连接到前置的,插反的满大街都是
所以,轻易不在别的地方不用前置口,包括现在新装机,给人接反的也很多
后果就是,不是烧USB设备,就是烧USB的控制芯片..

网友:
前两天偶就见过一个USB线插反的,结果南桥给烧了,幸好板子没过保找商家再换一个性

网友:
轻易不在别的地方不用前置口,包括现在新装机,给人接反的也很多
几年前自己刚会装机的时候,前置USB给插反了,兴冲冲的用拷好软件
的U盘往上一插,靠```一股烧焦的臭味把我熏醒了(U盘归西了),以后
在没发生过此类事件,不过别人机子前面板我很少用

网友:
你们说的哪些是外行的人,行内的,也就是十三的徒弟才做得出来,
我没有师教一样行,/

网友:
还有人把DDR插到SD的槽里去了的

网友B:
插反都不算什么,好歹还大致找对了方向,当年我曾经把硬盘电源D形插头插到了40针插口里,我的西数硬盘电路板当即冒青烟,那才是,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反都不算什么,好歹还大致找对了方向,当年我曾经把硬盘电源D形插头插到了40针插口里,我的西数硬盘电路板当即冒青烟,那才是,哎~~~~~~

牛人老大,D头还可以插那里……接口完全不一样的啊,不知道你怎么搞进去滴

网友:
插反内存导致烧板或金手指的故障修过不少呢

网友C:
我见过最强的人:

一次有人拿主板来修,我看到内存槽被拔出来, 只剩下主板上的两排针   问怎么搞的,他回答说,机器报警,有人告诉他把内存拔下来,重新插一下,然后他照做,然后主板就被变成这个样子了,让我和徒弟笑死了,我当时就称赞他天生神力~

网友(2008-01-01):
呵呵俺还见过更牛的,把视频头插在COM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最强的人:

一次有人拿主板来修,我看到内存槽被拔出来, 只剩下主板上的两排针   问怎么搞的,他回答说,机器报警,有人告诉他把内存拔下来,重新插一下,然后他照做,然后主板就被变成这个样子了 ...

一年前我也遇到过跟版主一样的情况,没有条件给他换让他买块新板。前几天有空找了出来整理下把坏的内存槽剪掉只留一条,上内存检测卡跑C1后来认真检查发现内存供电低。直接更换供电管3055后正常工作了。华擎266M主板留着测试用。

网友:
内存插错插反的人不在少数!ddr一代插反的.插到二代的插槽上去的!还有一脚插进去了,另外一脚没摁进去烧了的!很多!我这儿光客户烧掉的就不下三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