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代换求助

楼主(2007-11-28):
IT8712F-A                                  IT8712F-A
0343-GXS                                   0536-IXS
MH76A2GB                                 M19Q4GGB
  AMMEGA 87-96                           AMMEGA 87-96
每行的意义是什么啊         是否可以代换 主要二三行不太懂?

网友:
据我所知,只要第1行一样就可以。

网友:
看下面图片说明~

网友:
代换后想保护的现象(GA-8I915PL-G)的主板的I/O我认为可能是不能代换前面的是原装的I/O我用GB的代的

网友:
我的经验是GXS的和IXS的是不能代的,代了能上电但不跑码,GXS和DYS等好象倒能代换

网友:
我记得在那个网站上见过,IT 的I/O代换原则是第二行的三个字母要求最好一样

网友:
5楼的正解。

IXS和GXS的应该是不能代的

实际中我没有试过,因为这2种我都有配件。

网友:
GXS的和IXS不能代换我也听说过~
不过不知道在8712GB也适用吗?
记得谁发过这个I/O的识别说明 我去找找看~

网友:
找到了,看样子是不能代换~

记下了~以后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我一看都有GB觉得看一下第一行就可以了。看来编码的方式还挺复杂的。

网友:
学习了 明白了谢谢啦
9925-CYS
F5H390
AMMEGA 87-96中的CYS 时什么意思啊
不可变动
Assembly House
S:SPLL
一:ASE
O:OSE
T:SWC
B:SAMPO
不明白什么意思  哈不好意思

网友:
我昨天用ITE8712F-A代换ITE8702F-A竟然也能用

我昨天用ITE8712F-A代换ITE8702F-A竟然也能用.
    0505-GXS    0449-GXS
    MK9812      MJYP1G

我修的是845GL的杂牌主板原本故障是开机正常使用二十分钟左右就会死机昨天换了IO后开机测试两个小时都不死机我想应该修好了吧.

网友:
看起来楼上很爽的样子。

你写的这两个IO, 8712 带有监控,8702无监控 其他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