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7-11-28):
我在更换电容的时候有一只引脚断在PCB里了,请问用身办法能取出来啊.谢谢了!
更换
换电
问题

网友:
用针焊在万用表的表笔上,焊铁加热用针把它扎出来就行了,你换电容不是用这种方法呀,是不是用吸枪吸的呀,这种方法挺了用的,

网友:
您用过了?我试一试,谢谢您了.我是用烙铁加热后直接拔,所以出了上面的问题.

网友:
用烙铁,充分加热,然后一吸就出

网友:
找个针加热向外顶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如果是通孔那就用铬铁熔下,然后把它顶出来即可!

网友A:
找个圆规带尖头的那头顶在有元件的那面,烙铁在背面加热,一顶就过来了.装电容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先通洞.

网友:
找个针反面加热正面一顶

网友:
很好解决撒,用电烙铁融开就取出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