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28):
昨天接到客户一块主板,故障是不能保存CMOS,关机后再开要重新设置才行,对于不能保存这个故障,我心里大概还是有一个
原理图
的,就是当主板工作的时候会一个3.3V经过一些电容电阻直接到池处,不能保存大多数由于这个电路中的贴片电容不良引起的,有了思路后开始对主板动手。。下面我传了一个当时的图。。刚要修理时发现下图红色标记的地方有一个无件脱掉了,心里一时高兴,肯定是那个电容掉了,没有思考就直接加焊了一个,开机后故障依旧。。此时把电池拿下,并没有3V电压过来。。由于新手经验不是很足,正在考虑别的方案时看到脱掉无件的下方有数字标识(标有DXXX)这时一下明白了,这个地方是个二级管,马上找一个稳压
二极管
正向安装上,这时通电正级有3.2V,负级有3.2V到电池,这时以为修好了,可再开机后还是没好。。。此时真是没有思路了,因为板上没有标正负,这时把二极管反过来安装后故障确解决了。。。。晚上客户打电话过来说好了,询了一下如何高BIOS密码。。。。。。虽然好了,还是有点疑问为什么是反装的。。。高手看到后请再指点。。。我觉得大家维修时还是要着重原理,只有心中有图才能应对各种问题。。还有就是注意板上关于元件的标注。。
bios密码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装反还是反装!有些怀疑是否弄错标识。

网友:
应该是装反了吧,LZ应该看看二极管的特性与作用了吧。。。。。

网友:
第一次是与下面二级管方向一样安装的,第二次反过来装的

网友:
关注,CMOS不能保存好象很常见的````

网友:
看起来象个小故障,但修起来还真不容易,记得论坛上有说华硕开机进BIOSR的贴子,这些都是些经典的实例.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还有图,分享了哦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两块这样的主板,明天量一下是那里的问题,修好了也发个贴上来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常见!
大部分是二极管损坏或者是电池没电引起!

网友:
沿着线路查,3V的电压到跳线奔南桥的线路.以前遇到过,只是小电容有问题.把路线中的电容全弄掉.好了.

网友:
CMOS不能保存好象很常见的````我上一次修好过几快,都是二极管。

网友:
楼主是不是装反了啊,所以才没有电压的,还有就是电容漏电也会引起不保存

网友:
我这里也有几块这样的主板 都是815的 刚好碰上了 要研究一下了

网友(2007-12-29):
此处应该有两个二极管,起隔离的作用.一方面保证COMS的电池电量在主板开机通电时能充电,以保存电量,使其工作得更久;另一方面保证COMS电池在主板断电时,供南桥内部的COMS电路电能,以持续COMS电路的工作.你计算机的时间与当前时间一致

网友:
肯定还是主板标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