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自检定机

楼主(2007-11-28):
主板是华硕P5PL2
 自检界面到下面英文出现就不能动了..(其它硬件全没问问题的..确定是主板问题)

  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System Halted
  .

  清除过CMOS
  而且将BIOS升级到了最新版本!问题都不能解决,!而且键盘都没有反应(查键盘鼠标口的供电,和数据对地值为正常),必须用机箱重启键重启

网友:
谢谢张先生..先..看看

网友:
查一下有可能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本人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开始怀疑CPU供电,后来把内存供电的管子换过一切OK

网友:
还是修不好.....参考了..二楼的...还是个问号....

网友:
將IDE口下方得 702去掉即可

网友:
电源换过没,。内存和显卡也都换换看看 ,还会死不

网友:
结合这个帖子看一下,应该可以搞定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extra=page%3D1

网友:
检查Chassis跳线是否插对了,把跳线旁的702管子拆下来,这是华硕板的通病.

网友:
楼上说的都是解决的好方法,楼主你的板子应该没有问题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