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的方正机不认硬盘故障

楼主(2007-11-28):
一方正品牌机,型号记不清了,先是电源严重烧毁无法修复,换一新的长城电源,当时正常,过了一段时间后再开机,不能启动系统,检查是硬盘无法识别,光驱能识别,反复插拔数据线无效,换IDE口也不行,清空CMOS还是一样,取下硬盘挂到其它机子上一切正常,怀疑新电源供电不足,再换一电源又一样。将主板取下,再外面挂硬盘试机能识别,装回机箱竟又找不到硬盘,用排除法查到只要不接硬盘灯就正常,一插上就又不行了,拆下硬盘灯一看,这种灯不同于普通发光二极管,像小孩子玩的激光电筒一样,有闪烁的感觉,莫非它会对硬盘数据传输产生干扰?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动过灯的位置,它原来又怎么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你那个硬盘是灯是双色的吧
就是有三根线的那种
是不是?
如果是这种
接法有讲究的

网友:
回二楼,不是的,是那种插对灯就亮,插反就不亮的。

网友:
品牌机的  硬盘跳线撒 是不是要硬盘 接IDE1 CDROM接IDE2 还有主从撒

网友:
我看是南桥空焊了!加焊南桥或换南桥吧 :)

网友:
灯怎么可能有干扰,没有听说过,肯定是什么地方接触不好把

网友:
看来你们都有不懂
换能电脑就好了呀

网友:
少见,硬盘灯都能有这样的故障。学习学习!!!!

网友:
方正的品牌机我还没见过硬盘灯有双色的,接上硬盘灯就不行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HDD LED接反了就不亮,不认硬盘是没见过

网友:
hehe !我是做方正售后的!是有几款几配的是华硕的主板的是这样!!此主板同西部数据和三星sata硬盘配合,会出现运行过程中死机、蓝屏 不认盘现象。
【解决方案】
更换MA0AHC64主板。

网友:
除了换板,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嘛?

网友:
,呵呵!换主板!!多不划算!先确定是什么设备不行!
用排除法一一排除!
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硬盘问题!换一台机试试不就找出来了吗?

网友:
原来能用,应该不是硬件问题,还是查查连接和设置方面的问题,重点在硬盘数据和供电接口方面。指示灯闪烁,说明连接或读盘有问题吧。

网友:
IDE口有没有复位,大多数IDE口抓不到都是它的问题比较多,特别是精英转复位的小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