佰钰KT600点不亮

楼主(2007-11-28):
佰钰KT600 开机诊断卡跑FFFF,南桥VT8237,IO W83697HF,上假负载测得核心供电2.1V;0.8V ,2..5V参考电压正常,时钟2.1V,复位正常,PCI、AGP时钟复位也正常,DDR无时钟,内存时钟芯片ICS93712无时钟输出到内存槽,15、16脚连接ICS94228的SCKLK30、SDATA31脚 ,此两脚上对地电压均为3.36V,不知此故障会受哪些地方影响,要查哪些地方,请大家指点。谢谢
补充:内存、芯片的供电2.5V 正常

网友:
换IO试,查BIOS信号是否正常,刷BIOS

网友:
DDR无时钟,内存时钟芯片ICS93712无时钟输出到内存槽
就是它,查它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内存时钟IC已换过 情况依旧 主时钟芯片倒是没有换 它应该不会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