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754主板郁闷问题???

楼主(2007-11-28):
客户一杂牌754主板,NB:K8M800,SB:VT8237R。
故障现象:点不亮,清COMS,上诊断卡跑码一切正常,上机测试(没加硬盘)。OK显示通过,并拷机2个小时,心里窃喜。 这简单RMB就到手啦 。第二天客户拿了回来,说装机之后,能进系统,不到2分钟就自动关机。切不能重启。 这下郁闷了,昨天不是好好的嘛。让客户把板放在我这里,还是昨天那招,先清COMS,一切OK啊,短电放在一边没管它。客户来拿主板,让我试给他看看,这下怪事来啦 板点不亮啦????打发走客户,仔细检测,PSON电压正常,电池电压正常,待机电路所有电压正常。再点,我晕,亮了。断电再试,我KAO,又不亮了。一直到现在都点不亮了,用手压南桥没用,I/O没用,换过32.768没用。各高手兄弟朋友帮帮忙,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I/O坏了?南桥虚焊?郁闷啊。郁闷。。。。。。。。。 小弟求解决方法。。。。。。。谢谢ING  。。。。。

夜雨十三天 -30 给1.5W坛友没人跪一下,我们大家帮你修~、

网友:
同意,因为太急。。。。。。。。。。。。下次一定不会。。。。。

网友:
更换32.768及2个小电容和电阻
示波器测量两脚的波形
看看是不是CMOS电路漏电,更换线路中的三极管 拆除电路中一脚接地的小电容
如果我是你我会优先考虑刷BIOS或更换BIOS芯片
看看是不是I/O存在空焊

网友:
昨天我修一块顶星815EPB和你的情况差不多,时而亮时而不亮,I/O被人换过,KAO换IO这个人焊功TMD臭,两脚空焊两脚连锡,重焊一下OK,建议细心检查一下I/O

网友:
谢谢,I/O我暂时还没动。开始我也考虑到BIOS的问题,可这是一杂牌做工太垃圾了,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这板的BIOS。并在BIOS区发过贴, 可惜没有人打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