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TDF主板的怪故障

楼主(2007-11-28):
M7TDF主板:起初故障为不加电,更换83627hf I/O后上假负载可以加电,cpu电压复位都正常。VCC-VID 1。25v也正常。上1。7的cpu为类似保护的,一闪就灭。(也许是掉电)强行加电代码可以走完!!上2。1以上的cpu可以加电,为全板无复位!(可能不支持)请教各位是怎么回事啊,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一样的主板,上C41。8CPU不工作,后来找了个P4 1。8的就正常了。没有修下去了,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哪位高手指教一下啊,我这块主板都躺了好几天了

网友:
电源有问题吗?
还有IO有没有换过??
CPU电路有没有查过??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I/O换过了.cpu电路也查过都正常的!哪位高手知道为什么上假负载可以加电,上cpu怎么又掉电了,强行加电又可以跑完代码啊!!搞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