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知道上管,怎么判断哪个是电源芯片啊

楼主(2007-11-28):
如果知道上管,怎么判断哪个是电源芯片啊,网上说的,我试了,但不响(是用D,还是用S短接芯片,我忘记了),但是用同一组的另一个外观象是MOS管的测,但哪个脚都响,不知是怎么回事啊,谢谢了
芯片

网友:
MOS管与PWM不是一码事 !!

网友:
不管上管还是下管
G级都会到PWM~

网友:
上管 下管 都是G极到电源管理芯片的 一般电源管理芯片都是在CPU附近的
一般的型号有:
LM26系列 HIP系列 SC系列 RT系列 ADP系列 这些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

网友:
检查G极,它才是连接到PW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