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NF2主板跑C1!

楼主(2007-11-28):
测内存的供电2.5V,1.25V为0。65V,内存供电芯片为W83310S-R,5-8脚是连在一起的测电压有3.5V,1脚只有0。65V。换过该芯片也是一样,也没查出哪里有短路,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查!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找找没有VDD转VTT的MOS管
如果有看看它是不是好的,看看它的控制级有没有问题
貌似这片板很多内存故障是换I/O换好的~据说啊~

网友:
谢谢十三兄了,检查到一场效应管(N03 R342)S极无电压输出,此脚刚好与W83310S-R的第1脚相连,换了一个40N03后电压正常了,OK了!不过测辅助电压为1.35v.

网友:
貌似W83310S-R芯片是内存电压调节芯片。主要是用于超频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