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中的假电感在欺骗谁?

楼主(2007-11-28):
本人在修一些电源时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带3C认证的电源在上盖上都固定有一个电感,然而在电路板上这个电感却被短路,原以为是工人粗心的原因,但把短路点断开后电源却不转了,测量电感是断路,认为接头接触不良,拆开电感内部没有线圈只有两根引线.还有些电感有线圈但却没有接线.我不知这是工厂欺骗国家还是消费者?或是工人在糊弄工厂?

网友:
有这样的事啊,下次仔细看看

网友:
看来偷工减料无处不在呀
EMC在作假,现在电感也在作假,真汗

网友:
有好多的电源是这样的,有的连这个都那样的

网友:
厂家偷工减料

网友:
导线也是电感啊,嗬嗬,

网友:
楼主也上点图给我们这些菜鸟长下眼界撒

网友A:
3c认证的电源必须是带PFC电路的 而这个电感是PFC电路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有些厂家为了蒙混过关 就用假电感(内部导线直连) 另外的用意就是蒙骗消费者 这个虚假电感一可以增加重量 让你感觉这个电源不是轻飘飘的   就算消费者知道这个电感的作用 但也极少会拆开检查 看到有这个电感心里感觉好一点

网友:
市面上销量较大的技展电源都这样,只是为了给电源增加分量,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啊。

网友:
维修时 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呢

网友:
以前听石林兄说过这个问题,一直没刻意去观察,后来修到一个长城的也就是带PFC的专门拆开看了一下,果然发现问题

网友:
我看到过的,便宜的电源,100块左右以下,几乎全是假的.100多块以上,有很多假的,200块左右以上的,仍有不少是假的.
这是我个人实际维护电脑过程中看到的,其实大家在维修电脑过程中仔细量一量,拆开看一看就知道了.一般电脑很少用比较贵的电源,而便宜的电源牌子五花八门,太多了,假得不得了.张先生发过一个贴子,转贴了一些假电源,其实那里面所现形的,只不过是牛身上一根毛罢了,内容相信是真实,但是太片面,而且有偏倾之嫌~~~
下面是张先生的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网友(2008-02-25):
PFC电感是假的,多得很哦,不过正牌的电源还没遇到过,都是杂牌电源干的事.

网友:
人家台湾省没有解放,生产出的台达都没有做假。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发生这种事情?

网友(2008-04-03):
现在电源造假的太多了。这是坑害消费者啊。

网友:
在我维修的电源当中就有这样的.呵,见多不怪了.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3c认证的电源必须是带PFC电路的 而这个电感是PFC电路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有些厂家为了蒙混过关 就用假电感(内部导线直连) 另外的用意就是蒙骗消费者 这个虚假电感一可以增加重量 让你感觉这个电源不是轻飘飘的  ...

这点秘密都让你给道破了.

网友:
PFC没连上短接电源的多,但有的电源的PFC电感接上后还是能用,这个我就没法理解了,不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

网友:
为的是增加电源份量,分辨电源的好坏,可以从以下几点判断:是否有二级PFC电路(其实那个电感即使是真的也没太大用),两个功率管的个头大小(劣质的一般都是用13007之类的小管)以及肖特基半桥的个头(一般好的电源3.3V都采用大个头的),还有开关变压器的体积与线材,散热片的薄厚,风扇的质量,的却电源的重量也是其好坏的一个标准,但是要从立及外看。